[其它] 外挂flash驱动LED点阵屏

楼主(2022-11-02):
   B站上面有很多酷炫的LED点阵屏,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下硬汉大哥:
1.如何在点阵屏上加载不同字体?
   我的理解是要实现支持各种不同的字体,把这些字体全部下载下来再加载不是很合理,因为这样文件就很大了,所以是不是用矢量字体,通过算法实现各种字体
2.字号变化如何实现
  一个汉字最小单元是16*16点阵,如果字体变大,比如从8号变成10号,这种情况怎么去描述新的点阵数据
3.动画
  文字移动方式,像ppt中常见的那些,百叶窗,闪烁,卷轴左等,这些控制原理大概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种的,大部分都是全字库,整个小字库就行了,用到什么字库,传给点阵屏使用即可。毕竟大部分时间就显示那么几个字。
1、矢量字体不行,矢量只能解决字体大小问题,不能解决字体样式问题。
2、要重新生成。
3、以emWin为例,他有个存储设备功能,可以实现各种旋转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大部分都是全字库,整个小字库就行了,用到什么字库,传给点阵屏使用即可。毕竟大部分时间就显示那 ...

感谢硬汉哥解疑,搞个板子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