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麻烦各位谁帮我看一下这个里面ADC的采样率是多少

楼主(2022-11-02):
我是根据安富莱的例程改写的程序,但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里面的采样率是多少了,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在bsp_adc里有两部分,其中上半部分注释掉的是使用定时器控制AD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oOeElo5FTjQlP4pgr0WLw
提取码:1111

网友A:
程序设置稍有点问题,你当前整个是软件触发吧? 然后就是你的程序里面仅配了两个通道,这里要修改为2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设置稍有点问题,你当前整个是软件触发吧? 然后就是你的程序里面仅配了两个通道,这里要修改为2两个
...

通道的地方是我刚开始做实验用的三个,后来忘了改了。然后现在用得是软件触发,但我就是搞不懂采样率是多少了,因为按照例程说的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采样率应该是10975,那应该就是一秒采集10975个点?但我通过将数据发送到串口然后查看,发现好像不对。老哥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的地方是我刚开始做实验用的三个,后来忘了改了。然后现在用得是软件触发,但我就是搞不懂采样率是多 ...

实际的是多少,是不是10975/2, 如果是的话,就对了。如果你的芯片硬件版本是V,那么这个版本修改了ADC设计,里面强制加了个二分频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是多少,是不是10975/2, 如果是的话,就对了。如果你的芯片硬件版本是V,那么这个版本修改了ADC设 ...

这个我刚才也试了,也不对。是不是跟串口的一些参数也有关系呢,比如波特率这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刚才也试了,也不对。是不是跟串口的一些参数也有关系呢,比如波特率这些东西?

如果是你串口输出,那关系大了。你都无法保证你输出的数据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串口输出,那关系大了。你都无法保证你输出的数据是连续的。

串口的配置,我记得我没修改过,整个工程就是根据例程添加和修改的,老哥你能帮我看一下串口配置有没有问题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yEuXjHMTmXATl5rhCkXiA
提取码:11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的配置,我记得我没修改过,整个工程就是根据例程添加和修改的,老哥你能帮我看一下串口配置有没有问 ...

你发的例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道的地方是我刚开始做实验用的三个,后来忘了改了。然后现在用得是软件触发,但我就是搞不懂采样率是多 ...

你使用的是软件触发,实际1s采样的点数是和你触发的周期相关的,ADC设置后的那个10975Hz,是该配置下的最大采样率,而且如果你是两个通道采样的话,这个1s最大的采样点数还要除以2。

你理解采样一个通道采样的时间是(1/10975 s)这样比较合适!
硬汉哥,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例子是不是有问题。

不好意思,搞错了应该是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0u0svF8zMPIXWitYS1xvw
提取码: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是软件触发,实际1s采样的点数是和你触发的周期相关的,ADC设置后的那个10975Hz,是该配置下的最 ...

好的,我马上去试一下,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是软件触发,实际1s采样的点数是和你触发的周期相关的,ADC设置后的那个10975Hz,是该配置下的最 ...

好像也不太对,这部分我一直不太理解,估计不知道哪个地方配置错了,兄弟你能帮我看一下嘛,就是主函数while(1)里有个bsp_GetAdcValues(),获取ADC转换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输出,然后我把输出的数据保存成excel格式,通过matlab读取这个excel然后绘制波形并且播放,但播放的效果始终不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suNkWGqoWGrbjm-Vv6BrA
提取码:11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太对,这部分我一直不太理解,估计不知道哪个地方配置错了,兄弟你能帮我看一下嘛,就是主函数wh ...

你就两个通道,为啥函数HAL_ADC_Start_DMA要设置为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太对,这部分我一直不太理解,估计不知道哪个地方配置错了,兄弟你能帮我看一下嘛,就是主函数wh ...

串口打印期间,ADC的采集是不会停止的,这种情况处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两个通道,为啥函数HAL_ADC_Start_DMA要设置为3?

这个地方之前用过一次三个通道,忘记改了,多谢老哥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印期间,ADC的采集是不会停止的,这种情况处理没。

意思是串口打印期间不要让ADC采集停止吗,还是需要让ADC转换停止,打印完之后再采集呢?今天我又试了试,采样率是1000时可以播放出声音,但噪声较大,声音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串口打印期间不要让ADC采集停止吗,还是需要让ADC转换停止,打印完之后再采集呢?今天我又试了试, ...

大佬的意思是你打印的速度赶不上采集的速度,你需要做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意思是你打印的速度赶不上采集的速度,你需要做缓冲

好的谢谢老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