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吐槽一下IAR的程序下载功能!

楼主(2022-11-02):
最近才开始使用IAR,调试功能相比其它IDE,确实做得很好!

    但是。。。。。。。。。。。。

单独下载,就拉跨整个IDE,如下图,菜单栏一眼望到头,没找到一个下载按钮,只有“下载并调试” 和 “调试不下载”。

好家伙,原来在菜单栏里面,能够下载当前活跃的应用,有两点比较奇怪,首先,它为什么在菜单栏里面?,其次,它为什么没有图标?不像DEBUG还有个图标。
这先不管是丑是美,有这个功能就行,先下载。。。。。。。
一点下载按钮,随后就是窗口一阵闪动,好吧,理解万岁!

编程校验都过了,但是,我的万能闪灯小程序,好像没有反应。那就进入调试,再运行,程序是没问题。
我又重复下载几次,都是不能运行,好在IAR有Attach running target功能,进入后发现程序没能跑到main函数处,而是,每次下载都会进入随机的一个中断。手动复位是可能正常运行的。
现在,有很多板子上面都没有复位按钮,难不成每次下载后,还得手动复位,或许IAR压根没把单独下载放眼里,有可能他们喜欢 “下载并调试” 这种方式,但是,它这进入调试也需要一些时间,
在开发过程中,有的小修改,并不需要进入调试,只需要下载,然后看执行效果就行了。

IAR 的下载信息,下载后没有复位,无法运行。需要手动复位。

Keil 的下载信息,下载后有复位并运行,不用手动复位。

难道IAR,必须按照“下载并调试” 这种方式操作吗?代码上一些小的改动,每次都得进入调试模式,进入调试模式还慢。
如果能像Keil一样,做一个选项,下载后,复位并运行,就完美了!

网友A:
IAR的玩法一般都是调试下载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的玩法一般都是调试下载全速运行。

感觉出来了,现在下载是可以,只差一步复位操作,来回进入调试,有时候还是有些不方便,不像Keil直接下载,就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出来了,现在下载是可以,只差一步复位操作,来回进入调试,有时候还是有些不方便,不像Keil直接下载 ...

IAR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需要用户进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