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H7] 一直对keil是如何编译.C和.H文件的比较模糊,有时候添加头文件就是凭感觉

楼主(2022-11-03):
一直对keil是如何编译.C和.H文件的比较模糊,有时候添加头文件就是凭感觉,有没有相关的讲解呢?如果深入了解这个的话,就知道#include“xxxx”应该放哪里,怎么放不会报错。

网友A:
这篇讲得挺透彻的:Introduction to #include in C
或者Keil官网这篇:How #include 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讲得挺透彻的:Introduction to #include in C
或者Keil官网这篇:How #include Works

中文资料有吗

网友B:
整个需要什么头文件,添加什么就行,或者简单省事,直接整理个头文件汇总的h文件,所有头文件都包含到整个下面,那个文件要用,直接调用整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需要什么头文件,添加什么就行,或者简单省事,直接整理个头文件汇总的h文件,所有头文件都包含到整个 ...

嗯 ,是的 现在就是这么搞的,就是想知道里面的编译原理,也是好奇keil调用变量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现在就是这么搞的,就是想知道里面的编译原理,也是好奇keil调用变量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

函数调用关系看MDK生成的htm文件。
编译连接看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个需要什么头文件,添加什么就行,或者简单省事,直接整理个头文件汇总的h文件,所有头文件都包含到整个 ...

直接整理个头文件汇总的h文件,这种不是说不好的习惯吗?只图一时省事的做法,导致整个系统的编译时间恶化,并对后来人的维护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网友:
.h,.c只是大家习惯的命名规则,并不是说只能#include  H文件,你#include C文件同样没有问题,你的函数写在H文件里面也行。
#include可以理解为该文件在这个位置原封不动展开,不要管他是H还是C文件,哪怕是 TXT也可以。所以理解这个东西,你完全可以无视文件类型。

=========================================
比如你在名为 newf.txt的文件里面写个函数 :
void txt_fun(void)
{
}
+++++++++++++++++++
在你的main.c里面,可以这样调用:
#include "newf.txt"
int mian(void)
{
    txt_fun();
}
=========================================
总结为两点:
1、无视文件扩展名
2、#include 等同将指定文件内容复制粘贴在该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整理个头文件汇总的h文件,这种不是说不好的习惯吗?只图一时省事的做法,导致整个系统的编译时间恶化 ...

实际上维护更简单,一个总的头文件,里面包含各种子汇总的OS头,文件系统头,网络头,BSP驱动头等相应。

比如添加驱动代码,仅需包含BSP头文件。而应用代码直接添加总头文件。编译速度相当快,相比HAL库的编译影响可以忽略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