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移植mbedtls的官方例程,提示没有熵源?

楼主(2022-11-03):
调用mbedtls_ctr_drbg_seed函数,出现调用了  “ MBEDTLS_ERR_CTR_DRBG_ENTROPY_SOURCE_FAILED        -0x0034  /**< The entropy source failed. */” 的警告,是我客户端没有熵源还是服务器没有熵源呢?

网友A:
entropy source 使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tropy source 使能了吗

“MBEDTLS_PK_RSA_ALT_SUPPORT”是这个吗?官方的介绍是”Support external private RSA keys (eg from a HSM) in the PK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tropy source 使能了吗

#if !defined(MBEDTLS_BIGNUM_C) || !defined(MBEDTLS_ENTROPY_C) ||     \
    !defined(MBEDTLS_SSL_TLS_C) || !defined(MBEDTLS_SSL_CLI_C) ||    \
    !defined(MBEDTLS_NET_C) || !defined(MBEDTLS_RSA_C) ||            \
    !defined(MBEDTLS_PEM_PARSE_C) || !defined(MBEDTLS_CTR_DRBG_C) || \
    !defined(MBEDTLS_X509_CRT_PARSE_C)
int main( void )
{
    mbedtls_printf("MBEDTLS_BIGNUM_C and/or MBEDTLS_ENTROPY_C and/or "
           "MBEDTLS_SSL_TLS_C and/or MBEDTLS_SSL_CLI_C and/or "
           "MBEDTLS_NET_C and/or MBEDTLS_RSA_C and/or "
           "MBEDTLS_CTR_DRBG_C and/or MBEDTLS_X509_CRT_PARSE_C "
           "not defined.\n");
    mbedtls_exit( 0 );
}

按其官网例程来说,只要使能这些就行。

网友:
这个例子测试过没,这些例子都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对比下

网友B(2022-12-26):
大哥,我也是按照官方的demo移植,您后面TLS移植成功了吗

楼主(2023-01-29):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也是按照官方的demo移植,您后面TLS移植成功了吗

可以了,注意其自身自带socket还有个随机数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