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控件可以实现滚动显示吗

楼主(2022-11-03):
或者自动换行并缩小字体

网友A:
这个吗?

Ticker Sample---实现流畅的字体滚动效果,可设置滚动速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47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

Ticker Sample---实现流畅的字体滚动效果,可设置滚动速度

效果对了,但是目前项目用的是TEXT控件,你发的这个例程不是用TEXT控件显示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