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关于定时器的TRGO2信号的疑问?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红色框和绿色框内的的区别?
绿色框内的:如果定时器时上下计数,一个周期内是不是会有两个触发输出?生成的TRGO2信号是
红色框内的:初始比较达到,还需要判断定时器的计数方向?然后生成的是一个TRGO2的脉冲信号?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也是只有一个,ADC就是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只有一个,ADC就是用的这个

嗯嗯,手册里没有说他这个的配置是啥
那这比较和比较脉冲的差别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只有一个,ADC就是用的这个

看了ST的电机控制库,里面就有用TRGO1作为ADC的触发,使用的CC4作为TRGO1的来源,里面根据采样点的位置计算CCR4的值,当穿过PWM的中点的时候,他就把ADC里面触发的极性改为了下降沿,所以感觉如果是中心对称的PWM,TRGO的输出应就像,我拍的照片里面的绿色框内的情况,就不知道咋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ST的电机控制库,里面就有用TRGO1作为ADC的触发,使用的CC4作为TRGO1的来源,里面根据采样点的位置计 ...

自己回答一下,配合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及ADC转换完成中断,测试了使用:OC4REF信号用作触发输出(TRGO2),会在一个PWM周期内触发触发两次ADC转换序列完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ST的电机控制库,里面就有用TRGO1作为ADC的触发,使用的CC4作为TRGO1的来源,里面根据采样点的位置计 ...

大意了,确实支持双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意了,确实支持双边沿触发。

嗯嗯,是这样的,但是其实那个那个TRGO2上生成脉冲我还是没理解是啥意思。不过不关键,我现在也不用那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意了,确实支持双边沿触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硬汉哥,也是关于ADC采样时间的问题
背景:
1. ADC时钟是18MHz,然后通过定时器的下溢触发,16位采样,采样周期1.5 ADC clock,按照计算完成一个通道的转换时间应该是10/18 = 0.56 us
2.开启定时器下溢中断,开启ADC序列转换完成中断,在下溢出中断里开启拉高GPIO,在转换完成中断里拉低GPIO,使用示波器测试GPIO的高电平的时间
问题:
1.通过测量高电平的时间, 实际发现转换完成一个通道需要0.8us,转换完成两个通道1.32us,与计算的存在不小的差值
2.还测试测量了快速和慢速通道的情况,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用的相同的配置的,发现快/慢速通道采样总时间都是一样的 0.8us,不是很能理解。正常情况下,该配置的采样率大于1MHz,快速通道的采样总时间应该会小于慢速通道啊
3.实际慢速通道的最大采样率是1MHz,也就是完成一个通道的采样最小需要1us,而实际上小于1us,这是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硬汉哥,也是关于ADC采样时间的问题
背景:
1. ADC时钟是18MHz,然后通过定 ...

进出中断的误差和中断里面各种代码执行时间统计了没,以及中断抢占等情况处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出中断的误差和中断里面各种代码执行时间统计了没,以及中断抢占等情况处理没

早上好,硬汉哥
adc中断设置的最高优先级,然后定时器下溢中断优先级仅次于adc中断,GPIO的操作都放在中断的最开始的位置,进出中断的误差如何做统计?
误差导致理论值和实际测试值有偏差,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慢速通道和快速通道时间一样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好,硬汉哥
adc中断设置的最高优先级,然后定时器下溢中断优先级仅次于adc中断,GPIO的操作都放在中 ...

慢速通道和快速通道主要是指的ADC最高采样率的区别。手册里面快速和慢速的采样和转换时间配置都是一样的。不是采样转换时间的区别(当然,本质上也是速度慢了,或者说速度快了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通道和快速通道主要是指的ADC最高采样率的区别。手册里面快速和慢速的采样和转换时间配置都是一样的 ...

就是说,我的慢速通道也可以配成采样时间很短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下采样的精度就会下降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的慢速通道也可以配成采样时间很短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下采样的精度就会下降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详情在这个帖子里面有对应的介绍。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