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5 的 osMessageQueuePut 可不可以前向入列

楼主(2022-11-03):
RTX5

osStatus_t osMessageQueuePut
(osMessageQueueId_t mq_id,
const void * msg_ptr,
uint8_t msg_prio,
uint32_t timeout
)

第三个参数 优先级 是不是可以用来将消息插入到队列前面
一般put的时候优先级都是设置的0,消息都是按顺序排的。这也是一般性的需求,也就没填过其他值。
现在有个需求,如果发现读出来的数据不是当前这一次for循环所需要的,想把这个消息塞回去,下一轮for循环再使用。
不知道rtx5的消息队列可不可以从前面入列。
如果可以,是【普通的后面入列填0,后面入列填1】还是【普通的后面入列填1,后面入列填0】,也是优先级数字跟优先级大小是正关系还是负关系

网友:
RTX只有FIFO方式,没有像uCOS那样可以设置FIFO或者LIFO。

所以使用这个优先级配置可以控制下,但是这个它不会调整FIFO里面的顺序,会根据用户设置的优先级实现类似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