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裸机移植编译报错

楼主(2022-11-03):
裸机移植emwin6.24,MCU不是STM32,按照V5裸机移植模板完成移植后,编译时报错: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我已经添加了GUI.h的路径,在文件中也写了#include “GUI.h",所有这些提示未定义的函数都可以在GUI.h中找到。
移植文件: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些未定义的错误?

楼主:
在LCDConf.c等文件中都添加了#include GUI.h

网友A:
你好像敲错字了?
..\HARD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敲错字了?
..\HARDWARE

呀,是错了。但这不是报错的原因啊。。。

网友B: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do7vpX0ahAXaAGJWcTshQ
提取码:q5ru

网友C:
你的 emwin库没有添加进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emwin库没有添加进工程

是GUI_CM4_L_Lib吧,我的芯片是Cortex-M33,用这个库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emwin库没有添加进工程

多谢提醒。
有个事情,我的芯片是cortex-M33,有FPU,之前看教程说有FPU就可以用cm4_Lib,但是编译报出上千条错误。我换成CM3_Lib,再编译就好了。
编译后还有些错误,但貌似都是确实未定义的函数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问题解决了,是忘记添加emwin库的问题,添加GUI_Cm3_lib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芯片是CM33,有FPU,之前看硬汉哥好像说如果芯片有FPU就可以添加GUI_Cm4_lib的emwin库,但是如果添加这个库,会出现上千条错误

网友:
貌似MDK要设置一下,支持硬件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问题解决了,是忘记添加emwin库的问题,添加GUI_Cm3_lib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 ...

那估计是这个器件的MDK软件包有问题,MDK没有识别出来这个芯片有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