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DRAM 上电写入数据会卡死程序

楼主(2022-11-03):
我使用SDRAM加载开机图片数据,上电复位开机运行程序就会在写入数据时卡死,但是直接下载程序就能运行;后来我在程序中在SDRAM初始化之前给了两秒的延时,就能正常运行没问题,不管是下载运行还是上电复位运行都不会卡死!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加了延时就能正常写入数据。

网友:
V7的板子没这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此时LTDC也开启了,先不要开启LTDC,也就是初始化LCD相关配置,上电后直接写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此时LTDC也开启了,先不要开启LTDC,也就是初始化LCD相关配置,上电后直接写入试试。

谢谢!我去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试看看

楼主如果解决了,方便的时候说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