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请教jscope传输速率可以很高吗?

楼主(2022-11-03):
现在需要35us传输一个数据(4字节),请教版主jscope可以做到吗?
用的是jlink-edu的swd接口

网友:
JScope不能做限定时间的实时传输,因为这个是检索目标板内存块数据,不具有实时性。

网友:
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官方指标:1KHz

楼主:
那如果要查看30k左右的波形,有什么办法比较好呢?

网友:
买个全功能版的

网友:
把数据通过DAC输出,然后使用示波器查看DAC波形

楼主(2024-10-25):
请教坛主,jscope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样的啊?
1、目标板freerun,  jscope打开,连接不上
2、目标板jlink连接,运行,暂停, jscope打开,连接不上
3、目标板jllink连接,不运行,jscope打开,能连接上, 再将目标程序运行,jscope能显示
要有这么严格的顺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坛主,jscope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样的啊?
1、目标板freerun,  jscope打开,连接不上
2、目标板jlin ...

这种现象都正常,SCOPE不像串口,CAN,SPI等硬件实时传输,读到对应的RAM块了就有数据,读不到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