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 TOOL 大法好!

楼主(2022-11-04):
各位老铁大家好!
      IAP程序中使用裸机方式,只是再上电时,判断是否需要更新APP程序区域的固件,完成后复位,再次进入IAP之后直接跳转至APP区域(ps:就是用硬汉老师的思路,为APP提供上电时最干净的运行环境,因为没有初始化任何外设以及变量)
      APP程序中下载固件程序,并保存至片外FLASH,那么重启更新固件时,需不需要停止FreeRTOS的调度器,或者仅是关闭总中断以及清除标志位就可以了?
第一次发帖,希望有人能看,哈哈哈哈

网友A:
回帖奖励 +8 个金币

重启是用的NVIC Reset吧,如果是的话,什么都不用管,直接调用就行了,这个软件复位本身和硬件复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是用的NVIC Reset吧,如果是的话,什么都不用管,直接调用就行了,这个软件复位本身和硬件复位是一样的 ...

哈哈哈哈 老师不看我代码,就知道我写的啥, 就是NVIC Reset,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