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MODBUS教程中的广播模式的疑问

楼主(2022-11-04):
最近学习了硬汉哥的MODBUS教程,发现其中提到了广播模式是以从机0地址向总线发出数据,所有总线上的从机必须识别,且从机仅仅识别写功能码,从机也无需应答。

但是在从机例程源代码中并未找到对地址0的处理流程,只有对从机本身地址的判断

这个是当初教程遗漏了,还是我这边没找到广播模式的解析代码?

网友:
我们没做,这个在近期更新的Modbus视频教程里面特别说明了。

大家要用可以自己上,发送0也通过。

楼主:
好的,特别提醒下,在广播模式下,从机地址为0,所有从机禁止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必不必须,我用Modbus协议,不支持广播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必不必须,我用Modbus协议,不支持广播地址

在一些工业场合确实是需要广播功能,比如多个设备的紧急动作,另外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设置串口bps,在不知道从机地址的情况下强制设置从机地址,一般都会用广播方式,但如果是这些个参数有更友好的设置方式,那就自然不必要用这个广播了,广播模式缺点就是无应答,设置参数可能会要求总线上只有一个设备,总之就看个人实际需求吧,

网友(2023-02-17):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广播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