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TM32G0可以用那个版本JLink

楼主(2022-11-04):
坛友们,使用G0你们都用哪个版本的Jlink,6.8不支持,最新版本的D板Jlink仿真器不稳定。调试一会就挂一会儿就挂

网友A:
我用的6.82g,支持G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6.82g,支持G0

论坛里面下载的那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面下载的那个吗?

只要版本相同,没差别,我在官网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版本相同,没差别,我在官网下载的。

我的好像不行。

网友A:
那你说的G0系列,太笼统了。这个子系列至少要以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的G0系列,太笼统了。这个子系列至少要以下版本:

用6.8以上的JLink有毛病,看来得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硬件版本得V9开始了,我的V8上新驱动就报错不行

网友:
V9的硬件,一直使用的是7.22b的版本,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