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的CAN口断开检测

楼主(2022-11-04):
请教:F407的ESR寄存器中的BOFF 标识CAN总线是否断开,如果开始CAN线是连接的,中途断开CAN连接,ESR的BOFF位一直不报错(没有置1),请问这个是哪里要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硬件检测有节点断开,应该不行。我们一直用的软件查询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检测有节点断开,应该不行。我们一直用的软件查询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