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duo连接异常

楼主(2022-11-04):
环境 :1,硬件STM32H743
2,软件threadx + netxduo,TCP模式 bsd方式做服务端,listen最大连接数4。使用网络助手连接,疯狂点“连接”/“断开”按钮,没多长实际,就连接不上了,最开始accept返回-1,查了一下,ned_bsd.c文件accept函数2810行条件满足了代码如下

/* Validate the secondary server socket.  */
    if ((bsd_socket_ptr -> nx_bsd_socket_union_id).nx_bsd_socket_secondary_socket_id >= NX_BSD_MAX_SOCKETS)
    {

        /* This secondary socket is not available yet.  This could happen if the
           previous accept call fails to allocate a new secondary socket. */
        ret = nx_bsd_tcp_create_listen_socket(sockID, 0);

        if(ret < 0)
        {

            /* Failed to allocate a secondary socket, release the protection mutex.  */
            tx_mutex_put(nx_bsd_protection_ptr);

            /* Errno is already set inside nx_bsd_tcp_create_listen_socket.  Therefore
               there is no need to set errno here. */

            /* Return an error. */
            NX_BSD_ERROR(NX_SOC_ERROR, __LINE__);
            return(NX_SOC_ERROR);
        }
    }

然后tcp server线程没有线程执行计数(意味推出了),在while打断点,不会被执行到。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

如果单片机里面创建两个tcp server服务,挂的更快。

网友:
BSD方式我一直还没有测试,我这里的是原始socket方式的,你试试你那边正常不。

ThreadX NetXDUO作为服务器接收100个客户端测试成功,分享工程和测试效果(2022-01-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13

楼主:
好的,周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