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xEventGroupGetBitsFromISR 应该要怎样使用

楼主(2022-11-05):
在中断里调用了xEventGroupGetBitsFromISR后要不要做一次任务切换

网友A:
使用FreeRTOS的标准姿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reeRTOS的标准姿势即可

我的用法是在按键任务中,按下某个按键然后置某一个事件标志位为1,然后在中断里调用了xEventGroupGetBitsFromISR()之后,后要不要做一次任务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法是在按键任务中,按下某个按键然后置某一个事件标志位为1,然后在中断里调用了xEventGroupGetBitsF ...

当然要了,这个才是标准姿势。

函数YIELD ISR会自动处理,你要做的仅仅是调用即可,如果就绪的是高优先级任务自己就会切,如果不是继续执行当前被中断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