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2块STM32F407板子的CAN口不通讯

楼主(2022-11-05):
请教:
单独任何一块F407的板子与zlg的CAN盒都能正常通讯,但是2块F407之间不能通讯,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120欧的电阻装、拆都没影响)。

谢谢!!!

网友A:
120电阻,至少一个板子是必须带上的。

然后就是合理的设置下采样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电阻,至少一个板子是必须带上的。

然后就是合理的设置下采样点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电阻,至少一个板子是必须带上的。

然后就是合理的设置下采样点试试。

硬汉大佬,关于CAN筛选器可以做一篇文章吗?32位和16位的应用,初学者摸索了大半天,没太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