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Qt6的布局功能太low了,还没有TouchGFX和AppWizard好使

楼主(2022-11-06):
不支持类似PPT的控件对齐设置方式,像appwizard和touchgfx都是支持的。

QT仅支持个下面这种布局设置,这也太不给力了。

网友A:
Qt的这个布局控件,需要嵌套使用才好用。加上“弹簧”组件,挺神的。也需要设置不同控件的大小等属性,这样的话,Qt的自动布局就显示出来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的这个布局控件,需要嵌套使用才好用。加上“弹簧”组件,挺神的。也需要设置不同控件的大小等属性,这样 ...

QT这个确实太难用了。

网友:
Qt4.8的一个布局。

untitled.ui

网友:
修改了下。没安装编译器这些,没办法测试。只能做个界面。

untitled.ui

网友B(2023-02-07):
我是先将要组合的控件放到QGroupBox里面进行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将要组合的控件放到QGroupBox里面进行布局

是的,QT只能在框框里面设置,不灵活。

网友C:
Qt Widget 尽量还是用相对布局,你上面这个固定布局弄好之后窗口缩放都不能自适应。
我给你快速演示下,熟悉了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t Widget 尽量还是用相对布局,你上面这个固定布局弄好之后窗口缩放都不能自适应。
我给你快速演示下,熟 ...

谢谢分享。

其实这个控件放缩功能基本用不上,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软件基本都不做控件放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QT只能在框框里面设置,不灵活。

不知道有没有能和Visio画流程图一样组合固定布局方式。我之前用CVI布局更难受

网友D:
Qt 里面 layout 可以控制对齐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对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Qt 里面 layout 可以控制对齐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对齐呢

PPT方式的拖拽对齐。

就像PPT那样,人人都可以轻松设计拖拽控件来设计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PPT方式的拖拽对齐。

就像PPT那样,人人都可以轻松设计拖拽控件来设计界面

如果用 qml, Qt Design Studio 支持吸附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