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升级到9.0了

楼主(2022-11-07):
键盘输入
音乐播放器

stress
widgets

相对V8出了很多有趣的玩法,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lvgl.100ask.net/9.0/examples.html
源码
有兴趣的可以移植开发板上玩玩

网友A:
直接看lvgl的文档吧:https://docs.lvgl.io/master/index.html9.0现在还属于开发状态,还没有release。
官网的那几个demo是真不错,比原来的增加了。Live demos - Test LVGL in your browser | LVG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lvgl的文档吧:https://docs.lvgl.io/master/index.html9.0现在还属于开发状态,还没有release。
官 ...

谢谢补充  学习了

网友B:
现在最新是8.3.3,我准备了四个系列的开发芯片来玩下。ST/乐鑫/全志/华芯微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是8.3.3,我准备了四个系列的开发芯片来玩下。ST/乐鑫/全志/华芯微特

我把9.0的源代码都下载下来了,准备在新项目上用,只需要在一种平台上搞会就行了,其他都好移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9.0的源代码都下载下来了,准备在新项目上用,只需要在一种平台上搞会就行了,其他都好移植

设计器搞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器搞得怎么样了

打算换工作  现在在学DSP和matlab   LVGL 在模拟器上根据项目需求在做界面,LVLG显示功能太强大了, 设计器暂时搁置了,等多做几个项目了有经验了再做。

网友C:
GUI这东西没美工搭把手不太容易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I这东西没美工搭把手不太容易做好看

LVGL最大的特点是 有样式功能,可以做小工具的各种美化和动画功能,学好LVGL了  要啥美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LVGL最大的特点是 有样式功能,可以做小工具的各种美化和动画功能,学好LVGL了  要啥美工

LVGL动画确实先进好多,要是也有文件树这种控件就比较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VGL最大的特点是 有样式功能,可以做小工具的各种美化和动画功能,学好LVGL了  要啥美工

做产品定制比较麻烦,这是大部分UI的通病,所以现在各大UI厂家都推出了Photoshop文件导入功能,配合美工一起,像QT,各种汽车仪表软件厂商,还有前段时间分享的这个。

又一款各种平台通吃,性能强劲的Guiliani GUI,支持导入TouchGFX和Photoshop工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57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是8.3.3,我准备了四个系列的开发芯片来玩下。ST/乐鑫/全志/华芯微特

请问玩过ESP32S3吗?lcd用8线和16线效果差别大吗,有人说8线接近达到ESP32S3最大的刷新速度了,16线提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产品定制比较麻烦,这是大部分UI的通病,所以现在各大UI厂家都推出了Photoshop文件导入功能,配合美工 ...

厉害

网友:
好像撤回了。。。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玩过ESP32S3吗?lcd用8线和16线效果差别大吗,有人说8线接近达到ESP32S3最大的刷新速度了,16线提升 ...

暂时没有研究,刚入手,还没移植成功

网友:
貌似 lvgl 的资料不多, 找起来也费劲

楼主:
LVGL好的教程是比较少,我带着问题在CSDN上找答案 。

网友F(2023-07-04):
已经移植汉字输入法,非常美观漂亮

网友:
的确比较好:
1.控件多
2.panel控件能把屏幕分成几部分,有点像c#的group控件,
3.自带小符号,很方便。

网友G(2023-08-16):
引用 网友F:
已经移植汉字输入法,非常美观漂亮

请问一下,您移植中文输入法时会出现程序崩溃的情况吗?就是输入中文拼音没有的组合时点击切换文字的按键时,程序会崩溃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您移植中文输入法时会出现程序崩溃的情况吗?就是输入中文拼音没有的组合时点击切换文字的按键 ...

你好,这是8.3版本输入法的bug,已经在9.0修复了,你将上面那个9.0程序中输入法移植过去就行了

网友(2023-11-14):
各位兄弟好,我刚接触LVGL,发现自带例程基本都是适用于触摸屏的,我们项目是用实体的按键,有没有适配实体按键的例程代码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2024-03-22):
各位兄弟,想问一下9.0里16位颜色高低字节交换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H:
V9版本比起V8 帧率有没有优化,现在用8.3.11帧率最大14帧,V9刷新这块是否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V9版本比起V8 帧率有没有优化,现在用8.3.11帧率最大14帧,V9刷新这块是否有进步。

参考这个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oUS54UqLX6wiss04-CCqA
看起来V9对高性能MCU比较友好,对小内存MCU支持有所降低:
相对LVGL8,LVGL9在设计理念上做了不小的调整:
从“追求小巧为主性能为辅”改为“追求图形性能为主、降低资源消耗为辅”——以此与“资源日趋丰富”的MCU发展趋势相适应。
在2D GPU的支持方面:从过去死等硬件加速器完成操作,到现在的让CPU与GPU可以完全并行操作;
从过去只能连接一个2D加速方式,到现在理论上“同时”支持多个硬件加速方法存在。
LVGL8允许用户通过设定颜色深度(LV_COLOR_DEPTH)的方式指定其内核所使用的颜色格式(16bit对应RGB565);而在LVGL9中LV_COLOR_DEPTH指定的只是用户屏幕所使用的颜色,内核为了追求性能统一使用ARGB8888作为颜色格式——换句话说,无论你的资源文件是怎样不同的格式,在运行时刻(Runtime),LVGL9的内核流水线都会将其首先转换为ARGB8888后再进行统一处理;同理处理好的显示缓冲只会在送往LCD进行刷新前,转换成用户所制定的颜色格式。

网友I:
大神们,
407 移植 lvgl9  报错 改栈 大小还是不行,你们怎么改的?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b_mem.o(.data).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s_cpu_c.o(.data).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extarea.o(.data).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dout.o(.data).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esktop.o(.data).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port_disp.o(.data).
。。
。。
。。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大神们,
407 移植 lvgl9  报错 改栈 大小还是不行,你们怎么改的?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

删掉 初始化中 example 3 。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I:
删掉 初始化中 example 3 。

还有一个小坑。
当显示屏是16位rgb 时。色深改为16 时,显示会不正常。
这个函数的参数第三个参数。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lay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uint8_t * px_map)
px_map 前面改成 uint16_t* 就可以。

至少我的目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