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双分区APP的bootloader处理。

楼主(2022-11-07):
做的是一个网络OTA功能,在运行期间直接可以获取服务器中的固件进行写入,之后重启就可以运行新的APP,而且会保留前一次的固件。
我目前发现,在生成两个APP的时候,需要修改ROM的地址。这样,后期维护太难了。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没有,我之前也想做双分区。

后来发现要两个不同bin文件才行..就放弃了。
感觉如果要不同的bin文件的话,意义不大。
貌似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烧录的时候用elf文件,然后在上位机或者嵌入的代码里,把elf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不过不清楚具体实现方法,所以这个方案也被我放弃了。

如果群友有好的方法,可以指导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之前也想做双分区。

后来发现要两个不同bin文件才行..就放弃了。

我是有用国产的WIFI芯片,发现别人原厂用的M4的核,然后我研究了下他们的OTA,发现是这种双备份的,感觉很NICE,所以开始折腾STM32,我最后发现要两个Bin文件,根本没办法维护。

网友B:
0x8000 0000 ~ 0x8007 FFFF 存放App1出厂默认程序,防止变砖,如没有App2直接运行APP1,且自带bootloader用于升级App2
0x8008 0000 ~ 0x800F FFFF 存放App2,新固件存放地址。如有更新则重启,切换到APP1中的bootloader更新APP2地址中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8000 0000 ~ 0x8007 FFFF 存放App1出厂默认程序,防止变砖,如没有App2直接运行APP1,且自带bootloader用 ...

那这种方法每次更新固件实际上还是更新的一个区,APP1区的相当于出厂固化的APP,是这样吧

网友C:
外挂nor flash存放升级程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挂nor flash存放升级程序的吧

没有外挂。就直接MCU内部的flash分区做

网友D:
升级时先将A区备份到B区,再将新固件写入A区,这样每次启动时都是从A区启动,启动失败时,在boot里从B区恢复镜像到A区,基本上就是把b区当作是一个外挂的flash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时先将A区备份到B区,再将新固件写入A区,这样每次启动时都是从A区启动,启动失败时,在boot里从B区恢 ...

明白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解决的方法了

网友E:
说说我的解决办法,app1是实际运行app的位置,app2 存储网络接收的新的固件。
另外找个地方 存储 app2 的长度、校验和。
bootloader每次运行的时候,先判断app2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有固件,再判断app2的长度与校验是否正确(确定一下app2是否完整)。
如果app2完整且校验没问题,就在bootloader中,将app2 复制到app1里面去,并且清空app2.
这样就完成了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说我的解决办法,app1是实际运行app的位置,app2 存储网络接收的新的固件。
另外找个地方 存储 app2 的 ...

这样无法回退。你的思路我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无法回退。你的思路我理解。

要回退做什么用?

楼主(2022-12-11):
引用 网友E:
要回退做什么用?

折腾啊,哈哈,实际我也没遇到需要回退的。

网友(2023-09-09):
引用 楼主:
折腾啊,哈哈,实际我也没遇到需要回退的。

我最近实现了这个,主芯片为microchip的PIC18-Q系列8位单片机。双分区APP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做到所谓的 “living update”,这是microchip的叫法。可以回退APP。掌握了实现思想,可以移植到其他任何可以实现BL,也就是支持flash自编程的MCU中。
下面是我在另一篇帖子中的详细讨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95&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F:
可以用动态加载来做乒乓升级,避免维护两个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动态加载来做乒乓升级,避免维护两个工程

这是另一种叫法而已。一共就两个工程啊,一个BL,一个APP。用条件编译进行选择,让APP生成APP1或APP2。

网友(2023-10-26):
写一个预编译脚本,每次出正式版本编译前修改链接文件的起始地址。keil里面在编译前可以先执行脚本,这样就是自动化修改起始地址,而不需要手动去修改了

网友:
博主这个问题最后采用的什么办法呢

网友:
博主最后采用的什么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