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下, 大佬们有没有使用 OpenOCD+CLion 作为stm32的开发环境的相关例程等 ?

楼主(2022-11-07):
请问下, 大佬们有没有使用 OpenOCD+CLion 作为stm32的开发环境的相关例程等 ?

网友:
捣鼓了一段时间,后面发现没啥意义就没搞了

网友A:
我感觉MDK是最好用的。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MDK是最好用的。不折腾。

我不小心捣鼓 openocd + clion 开发环境,结果 使用 zagid 的驱动覆盖了 jlink 的驱动,最后导致到 mdk 里面时,jlink 识别失败,亏大了哟,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98&extra=        之前搞过

牛哇,大佬  ,

网友C:
主要就是OpenOCD的配置,然后配一下makefile/Cmakelist,其他都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OpenOCD的配置,然后配一下makefile/Cmakelist,其他都比较简单

刚刚捣鼓了一下,貌似编译 提示很多错误,如 uint32_t , uint8_t 等类型错,还有  GPIO_TypeDef 没有定义,还有  CAN 等,使用 stmCubeMX 生成的工程,编译就出现了如上提到的错误了,你们有没有出现过那些 错误提示呀 ??

感觉使用 clion + openocd ,需要配置的东西很多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MDK是最好用的。不折腾。

貌似捣鼓了一下,确实还是 keil, iar 类的比较好用,

配置不需要那么多。而且也非常方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捣鼓了一下,貌似编译 提示很多错误,如 uint32_t , uint8_t 等类型错,还有  GPIO_TypeDef 没有定义 ...

这个就是makefile没有配置好。如果你熟悉gcc+makefile这套体系的话,还是非常容易解决的。CubeMX生成的代码是有这个情况,ST对gcc的支持相比MDK/IAR还是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makefile没有配置好。如果你熟悉gcc+makefile这套体系的话,还是非常容易解决的。CubeMX生成的代 ...

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了,原来是 cubeMX 自动生成工程时,有个勾 没有勾选上造成的路径错误

把这个红色哐哐里面的勾打上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了,原来是 cubeMX 自动生成工程时,有个勾 没有勾选上造成的路径错误

一般OpenOCD这里toolchain应该选makefile吧? 然后后面的勾自动是不可勾选的。。 可能是因为CubeMX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OpenOCD这里toolchain应该选makefile吧? 然后后面的勾自动是不可勾选的。。 可能是因为CubeMX版本不 ...

在使用 cubeMX 生成 clion 工程时,貌似如果不勾选 Generate Under Root 的话,会自动创建一个 SW4STM32 的文件夹,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文件夹,导致 makefile 的配置错误了吧

另外发现使用 CLion 的工程,文件 相对来说较小,比 iar,mdk 的小很多【这里指的不是 hex/bin 文件】
我对 makefile 不熟悉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使用 cubeMX 生成 clion 工程时,貌似如果不勾选 Generate Under Root 的话,会自动创建一个 SW4STM32  ...

这个跟你添加的库文件多少,生成的临时文件都勾选了那些选项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你添加的库文件多少,生成的临时文件都勾选了那些选项都有很大关系。

应该是的,感觉 使用 iar, mdk 参数的临时文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