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的DAPLINK下载速率的问题

楼主(2022-11-08):
    如题,用DAPLINK下载,速率目前只能设置到500KHz,高一点都不行,设置5M可以正常识别芯片,但是下载就会提示错误。但是,同样的线材,长度,接到Jlink V11(盗版),可以使用5M下载。

已经直接连的,木有使用转接板,如果使用转接板,好像只能到达200K。想问一下版主,你平常使用速度是多快?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满速10M,STM32所有系列10M都没有问题,国产的大部分厂家10M也没问题。

看下你那边是不是阻抗匹配问题,或者说你的目标版自己有搞了上拉下拉等,TOOL本身已经带了,你的板子不用再弄了。

像那个树莓派单片机,80cm的线,10M满速都没问题。

ps:还是有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满速10M,STM32所有系列10M都没有问题,国产的大部分厂家10M也没问题。

看下你那边是不是阻抗 ...

可能确实和芯片有关系,我测试一下雅特力的,可以跑10M,烧写ME32(敏夕微),确实不太行。。。对了,这两个芯片,CLK和DIO主板都木有接上拉和下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确实和芯片有关系,我测试一下雅特力的,可以跑10M,烧写ME32(敏夕微),确实不太行。。。对了,这两 ...

这款芯片手头多不,方便的话,发我们两片,我们测试下怎么回事,顺便我们脱机烧录也支持下。当前我们支持的国产芯片,满速都是没问题的。

联系方式:
孟东华,86-13638617262,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水果湖街街道 中北路世纪彩城E区世纪大厦15楼1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手头多不,方便的话,发我们两片,我们测试下怎么回事,顺便我们脱机烧录也支持下。当前我们支持 ...

加个QQ,聊聊。。。至于芯片,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弄到,可能我要弄好几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