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H7-TOOL的FreeRTOS Trace也是好几个链表要检索,跟RTX5有一拼

楼主(2022-11-08):
就绪有个链表,挂起有个链表,延迟有个链表等,需要逐个检索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搜索出来。

pxReadyTasksLists
xDelayedTaskList1
xDelayedTaskList2
xPendingReadyList
xTasksWaitingTermination
xSuspendedTaskList

static void prvInitialiseTaskLists( void )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for( uxPriority = ( UBaseType_t ) 0U; uxPriority < ( UBaseType_t ) configMAX_PRIORITIES; uxPriority++ )
        {
                vListInitialise( &( pxReadyTasksLists[ uxPriority ] ) );
        }

        vListInitialise( &xDelayedTaskList1 );
        vListInitialise( &xDelayedTaskList2 );
        vListInitialise( &xPendingReadyList );

        #if ( INCLUDE_vTaskDelete == 1 )
        {
                vListInitialise( &xTasksWaitingTermination );
        }
        #endif /* INCLUDE_vTaskDelete */

        #if ( INCLUDE_vTaskSuspend == 1 )
        {
                vListInitialise( &xSuspendedTaskList );
        }
        #endif /* INCLUDE_vTaskSuspend */

        /* Start with pxDelayedTaskList using list1 and the pxOverflowDelayedTaskList
        using list2. */
        pxDelayedTaskList = &xDelayedTaskList1;
        pxOverflowDelayedTaskList = &xDelayedTaskList2;
}

楼主:
已经可以检索了

楼主:
你那边手机发送,偶然可以显示内容,偶尔不行。

网友:
H7 Tool 大法好!

网友A(2024-08-01):
老师,RTX5的Thread信息如何提取,我想在运行的时候用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RTX5的Thread信息如何提取,我想在运行的时候用串口打印出来。

打开我们上位机后,这个路径下,有原始的LUA实现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我们上位机后,这个路径下,有原始的LUA实现文件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我们上位机后,这个路径下,有原始的LUA实现文件

线程是用几个不同的链表管理的,虽然麻烦但是还是能通过rtx5的内核控制块 osRtxInfo 能够追踪到。

今天在整mutex,用静态方式手动定义的,没有用RTX5的动态和静态方式创建,发现mutex根本不是用链表管理起来的,运行的时候追踪不到信息,rtx5调试组件也只能追踪到用它自己通过动态和静态方式定义的锁,也就是只能追踪到它动态分配的或者预先定义的给锁静态分配的内存池中的锁。

用RTX5都两年了,现在发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