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P8266无法连接TCP服务器

楼主(2022-11-08):
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ESP8266模块去连接电脑上设置的TCPserver端,1、使用家里的WiFi可以正常通过指令“AT+CIPSTART="TCP","172.20.10.3",1024”连接上,然后开始透传数据;
2、同一台电脑我改成用手机热点,就连接不上,反馈的是 ERROR CLOSED,把防火墙关掉也不行,IP地址回读的是设置成了“172.20.10.4”;
3、也尝试过改成不同的IP地址,也不行;
请教下有什么排查方向?

网友:
这个怎么理解
同一台电脑我改成用手机热点,就连接不上

意思是板子和电脑都连接手机热点,然后让电脑端和板子通信? 你要开2.4G WIFI热点,8266不支持5G热点,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是的。问题是我之前一直设置的AP地址,没有设置STAIP,在WiFi连接上去的时候也没有自动生成IP地址,我读取ESP8266的IP地址,STAIP是0.0.0.0,我用指令设置一下STAIP就可以正常连接了。
借此,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ESP8266连上WiFi之后不应该是会自动分配IP地址吗,为什么还需要设置IP地址之后才能连接到TCPserver端,是因为没有对ESP8266进行设置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让ESP8266连上WiFi之后自动生成对应网段的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是我之前一直设置的AP地址,没有设置STAIP,在WiFi连接上去的时候也没有自动生成IP地址,我读取E ...

使能DHCP,这样就可以自动获取IP

楼主:
可以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