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GD32F407ZG系列内存问题

楼主(2022-11-09):
问题:
GD32F407ZG系列内存问题,本来是192K的,但是我程序内存用到128K左右,继续申请就报错了。
手册写的:
          GD32F407 - ARM Cortex-M4 Core
          Frequency up to 200 MHz
          Flash access zero wait state
          Single-cycle multiplier and hardware divider

        Memories
          Flash size from 512KB to 3072 KB
          SRAM size is 192 KB with HW parity checking
          30KB ISP loader ROM
在keilMDK里面,我编译后
==============================================================================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168012      10078     193368       3376     127656    1056552   Grand Totals

    168012      10078     193368        632     127656    1056552   ELF Image Totals (compressed)

    168012      10078     193368        632          0          0   ROM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361380 ( 352.91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31032 ( 127.96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362012 ( 353.53kB)

==============================================================================

最大只能到128K左右吗?
我在程序中多加1K的数组就报内存不足了,想问下剩下的内存去哪了??
compiling VariableBox.c...
compiling ParaSave.c...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st.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bspace.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amera.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notice.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ext.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ore.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imer.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ocaltime.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ore.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onfig.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emopro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asi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notice.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4xx.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llo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imer.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4xx_rc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pu_core.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nsor.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json.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rtc.o(.bss).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ff.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elay.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ora.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s_prio.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ycc936.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rigger_flags.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onfig.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rt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4.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6.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2.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3.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5.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pu_core.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ib_mem.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s_cpu_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iskio.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mi_engine.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kup.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25qxx.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key.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mc_sd.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12864.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gui_basic.o(.data).
..\OBJ\Template.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3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48 error messages.
"..\OBJ\Template.axf" - 48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7

楼主:
,解决了 ,发现这个勾选上就行了,这个勾选会影响功耗吗?为什么作为一个可选项呢?

楼主:
勾选之后程序不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勾选之后程序不跑了??

是呢

网友:
这个和ST的一样的哈,多看看硬汉大哥的相关帖子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勾选之后程序不跑了??

跑进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楼主:
大概知道了  是CCM内存

网友:
64K 部分不能用 DMA,只允许 D-BUS 访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知道了  是CCM内存

ST是这样的,GD也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于这种不连续的多块内存,我一般都直接分配给操作系统(比如使用FreeRTOS的heap5,ThreadX的块内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是这样的,GD也是这样的?

IRAM2 没勾选
内存池定义的时候增加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字段说明就正常了
//内存池(32字节对齐)
__align(32) u8 mem1base[MEM1_MAX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16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内部CCM内存池;

GD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RAM2 没勾选
内存池定义的时候增加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字段说明就正常了
[mw_shl_code=c, ...

这种骚操作,我觉得GD真没必要也去兼容ST,客户经常在这里入坑。

网友:
分享个玩法,方便大家使用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7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