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LWIP发送函数
程序员小小弟

楼主(2022-11-09):
硬汉哥,当我通过LWIP发送大数据时,使用大数组和LWIP自己的内存管理函数申请缓冲区,这两种方式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认为区别不大。

有一点,lwip地址使能了zero copy的话,速度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区别不大。

有一点,lwip地址使能了zero copy的话,速度快点

我移植了裸机ping时间有点长,可能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移植了裸机ping时间有点长,可能和什么有关呢?

ping多少。

跟这个关系不大,ping想速度快的话,有几个通知的地方使用RTOS信号量等方式做通知,ping速度就快很多,查询方式执行,一般几个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多少。

跟这个关系不大,ping想速度快的话,有几个通知的地方使用RTOS信号量等方式做通知,ping速 ...

我是查询的方式是几个ms,另外初始化网卡是不是要将MAC地址告诉PHY和LWIP?

楼主:
这就是零COPY吧

楼主:
这就是零拷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查询的方式是几个ms,另外初始化网卡是不是要将MAC地址告诉PHY和LWIP?

MAC可以软件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nongnu.org/lwip/2_1_x/zerocopyrx.html

其实零拷贝就是用一个指针指向DMA描述符上挂着的BUFFER,直接给协议栈使用。
p = pbuf_alloced_custom(PBUF_RAW, framelength, PBUF_REF, custom_pbuf, RxBuff->buffer, framelength);
这个函数就是用来将DMA描述符的buffer绑定到custom_pbuf上,这个函数到底有没有分配内存啊?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硬汉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零拷贝就是用一个指针指向DMA描述符上挂着的BUFFER,直接给协议栈使用。
p = pbuf_alloced_custom ...
通过这个函数就是直接将DMA缓存作为网络处理数据了。

typedef struct my_custom_pbuf
{
   struct pbuf_custom p;
   void* dma_descriptor;
} my_custom_pbuf_t;
LWIP_MEMPOOL_DECLARE(RX_POOL, 10, sizeof(my_custom_pbuf_t), "Zero-copy RX PBUF pool");
void my_pbuf_free_custom(void* p)
{
  my_custom_pbuf_t* my_puf = (my_custom_pbuf_t*)p;
  LOCK_INTERRUPTS();
  free_rx_dma_descriptor(my_pbuf->dma_descriptor);
  LWIP_MEMPOOL_FREE(RX_POOL, my_pbuf);
  UNLOCK_INTERRUPTS();
}
void eth_rx_irq()
{
  dma_descriptor*   dma_desc = get_RX_DMA_descriptor_from_ethernet();
  my_custom_pbuf_t* my_pbuf  = (my_custom_pbuf_t*)LWIP_MEMPOOL_ALLOC(RX_POOL);
  my_pbuf->p.custom_free_function = my_pbuf_free_custom;
  my_pbuf->dma_descriptor         = dma_desc;
  invalidate_cpu_cache(dma_desc->rx_data, dma_desc->rx_length);

  struct pbuf* p = pbuf_alloced_custom(PBUF_RAW,
     dma_desc->rx_length,
     PBUF_REF,
     &my_pbuf->p,
     dma_desc->rx_data,
     dma_desc->max_buffer_size);
  if(netif->input(p, netif) != ERR_OK) {
    pbuf_free(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