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第二十七章的动态内存管理可以直接拿到FreeRTOS上面用吗?

楼主(2022-11-10):
最近发现V7开发手册第二十七章提供了一个很方便好用的内存管理程序,刚好最近在学RTOS,想要移植过去FreeRTOS上面用。
有点不明白的就是这个互斥保护和调度锁是指什么?是如何实现的?
如果我FreerRTOS放在AXIRAM,然后内存管理程序只管理SRAM1234,还需要互斥保护和调度锁吗?

网友A:
多任务调用是注意下即可,你可以把申请和释放的API,封装个互斥信号量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任务调用是注意下即可,你可以把申请和释放的API,封装个互斥信号量处理即可。

明白,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任务在申请内存的时候,其他任务要等他申请完了才可以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任务在申请内存的时候,其他任务要等他申请完了才可以申请?

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