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的PWM快速关断

楼主(2022-11-10):
仔细查看了编程手册,可以通过关闭捕获寄存器预装载功能可以关闭。但是HAL库并没有这样用,默认开启这个功能。有大佬用过这个功能吗?靠不靠谱。

网友A:
这种方式,关闭速度应该没有break刹车及时。

网友B:
英文叫“Break function”,寄存器在TIMx_EGR的BG: Break gen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关闭速度应该没有break刹车及时。

硬件上面使用的是普通定时器,没有break功能。另外问一下大佬,break功能只暂停其中一路PWM吗,我同一个定时器的4路PWM都上了,暂停的时候只需要暂停其中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文叫“Break function”,寄存器在TIMx_EGR的BG: Break generation。

硬件上面使用的是普通定时器,没有break功能。另外问一下大佬,break功能只暂停其中一路PWM吗,我同一个定时器的4路PWM都上了,暂停的时候只需要暂停其中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上面使用的是普通定时器,没有break功能。另外问一下大佬,break功能只暂停其中一路PWM吗,我同一个 ...

确实,只有高级定时器有
好像是全部停了,要试试那个强制输出,有个这种功能,好像也可以立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