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icrium的ucprobe启动出现问题

楼主(2022-11-10):
论坛同仁你们好,我安装完ucprobe ver4.8.0.0后,启动怎么出现:
uC/Probe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请求指点思路

网友A:
软件打开就出现这个情况吗

楼主:
eric2013大侠你好,软件装完,打开后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
eric2013大侠你好,请帮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eric2013大侠,打开软件就是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打开就出现这个情况吗

按照包本身带的usersManual。pdf文件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什么系统?

楼主:
你好,硬件是stm32f407vgt6,软件是ucos3+lwip,计算机的系统是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硬件是stm32f407vgt6,软件是ucos3+lwip,计算机的系统是win10

试试4.8.2

楼主:
谢谢庄工,我下下来试试。。。

楼主:
庄工,我这里下了4.8.2.0,一启动还是出现那个提示:碰到问题

楼主:
我更换了台电脑,win7的系统,不管4.8.0.0还是4.8.1.0、及4.8.2.0都没有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更换了台电脑,win7的系统,不管4.8.0.0还是4.8.1.0、及4.8.2.0都没有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情?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明天我试试win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更换了台电脑,win7的系统,不管4.8.0.0还是4.8.1.0、及4.8.2.0都没有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情?

我WIN10用的4.82没问题。看一下Windows日志,看看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输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IN10用的4.82没问题。看一下Windows日志,看看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输出什么

谢谢,我看看输出日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输出日志

在我公司这台工作电脑,还是不好用,总提示碰到这个问题。网络里也没有搜素到解决方法。问题先悬起!!谢谢硬汉大侠及众高手的建议

网友(2023-05-12):
引用 楼主:
我更换了台电脑,win7的系统,不管4.8.0.0还是4.8.1.0、及4.8.2.0都没有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情?

您好!
4.8.2.0可以发送一下吗?官网现在无法登录了

网友(2024-01-17):
我也是这样现象,4.8.2,win764位
原来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就报这个错误了
反复重新安装也不行

网友:
在4.8.2.0 文件夹,新建一个Snapshots的空文件夹,即2个文件夹均在uC-PROBE文件夹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