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debug报错

楼主(2022-11-10):
freertos+lwip1.4   开启了一个服务器接收电脑的数据然后再转发回去

把debug打开后会有这两个报错:
Assertion "pbuf_free: p->ref > 0" failed at line 650 in ..\LWIP\lwip-1.4.1\src\core\pbuf.c
tcp_pcb_purge
tcp_pcb_purge: data left on ->unacked

出现这个报错往往是我接收到一帧错误的数据。

网友A:
搜了下,遇到这种问题的还挺多,你参考下。
https://lists.gnu.org/archive/ht ... 16-05/msg000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遇到这种问题的还挺多,你参考下。
https://lists.gnu.org/archive/html/lwip-users/2016-05/msg0 ...

好的  我瞧瞧

楼主:
我把lwip的debug打开了,然后我发现好像一帧数据太长了,tcp窗口不够了,就会出现
Assertion "pbuf_free: p->ref > 0" failed at line 650 in ..\LWIP\lwip-1.4.1\src\core\pbuf.c

但是我把tcp窗口改大了,出现的情况是,一帧数据是长度正确,然后另一帧数据就会出现丢失然后报上面那个错,好像我在tcp里面做接收并不会更新tcp窗口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lwip的debug打开了,然后我发现好像一帧数据太长了,tcp窗口不够了,就会出现
Assertion "pbuf_free:  ...

直接升级lwip到最新的2.1.2试试。

还是有问题的话,你的移植估计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升级lwip到最新的2.1.2试试。

还是有问题的话,你的移植估计有点问题了。

好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