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工具——C源文件 变量替换、注释删除

楼主(2022-11-11):
不要问问什么做这么个工具,问就是不知道

针对C源文件,递归替换指定目录下所有C\H文件变量

手动添加更名字典或者扫描C\H中可用变量,变更为新名字。

可选择删除单行注释 或者 删除所有注释。

网友A:
它能正确识别替换局部变量、全局变量、静态变量这些的吗?
比如常用的i,j,k; 同名字的静态变量和局部变量; 同名的结构体成员和普通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能正确识别替换局部变量、全局变量、静态变量这些的吗?
比如常用的i,j,k; 同名字的静态变量和局部变量 ...

这个处理比较简单,不识别结构体,只是按照变量定义规则识别字段是否是一个变量,是的话就创建别名替换。
有重名不想替换的可以写在配置文件 -dict::下,就不替换了。
也可以把扫描创建的字典复制到配置文件的+dict::下,删掉不需要的。然后命令行删除扫描目录选项进行替换。

网友:
这个功能Python很容易实现,而且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