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a方式读取spi flash问题

楼主(2022-11-11):
这里发送读命令后,配置dma传输参数,然后就直接从RxBuf里memcpy数据了,不是应该等待dma接受完成吗?

网友:
源码实现看下

楼主:
那这里就还是死等的方式,感觉裸机上用dma基本都是死等的方式,失去了dma的意义,要用dma就必须用os配合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里就还是死等的方式,感觉裸机上用dma基本都是死等的方式,失去了dma的意义,要用dma就必须用os配合 ...

是的,此贴深入探讨了DMA的相关文件

【深入探讨】DMA到底能不能起到加速程序执行的作用,DMA死等操作是否合理,多个DMA数据流同时刷是否处理过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6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