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使用STM32H7B0VBT6的OSPI来读取S25FL064K(支持QSPI),可以读到正确ID,但是不能写入,读出来全是0x88

楼主(2022-11-11):
如题,使用STM32H7B0VBT6的OSPI来读取S25FL064K(支持QSPI),可以读到正确ID,但是不能写入,按照道理读出来的应该都是0xff,但是读出来全是0x88。能读出正确ID = 0xEF4017,说明通信是正常的,可就是不能写入,读出来全是0x88。

网友:
能读出ID基本上SPI没啥问题了。那就看看写IC手册咯。说不定有什么关闭写保护的操作才能写入。

网友:
这个估计是命令控制的问题,不同线宽配置,命令是略有区别的。还有就是写入和读取切换的dummy时间。

楼主:
测试到现在,32KB擦除也没有问题,就是写不进去

网友:
这就明显是写入的命令或者配置不对吧。。 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是4线还是1线,是否qpi模式,是否有dummy clock

楼主:
感谢回复,经过不懈努力,问题终于解决。我买FLASH芯片的时候,上面的字明显是打磨过的,结果用JlinkSPI读出来的型号是S25FL064K,我还找卖家理论去了,他就说两款是完全兼容的,呵呵。。。
但是我直接把W24Q64JVSSIQ的QSPI代码移植到S25FL064K上就是不行,可以读出ID是因为读ID用的是标准SPI协议,当然可以正确读出来了。。。但是用OSPI写数据和读数据就是不行。然后通过单步调试,发现S25FL064K的QE位没有置1,也就是不能使用QSPI模式。然后我就写一段程序想把QE位置1,关键来了:S25FL064K的写寄存器(S7~S0)(S15~S8)是用的用一个指令01h,而QE位是在S9上的,所以要将EQ置1,先要发送01h,再将(S7~S0)和(S15~S8)对应的设置值发送过去。但是在看下W25Q64,他的写寄存器(S7~S0)(S15~S8)是分开的,想要将EQ置1,先要发送31h,再发送(S15~S8)对应的设置值,而且W25Q64默认出厂EQ位就是1,甚至都不用去可以设置它。天坑啊。。。最后加了几个函数,问题解决。
最后再附上工程吧!主控是STM32H7B0VBT6,使用OSPI来驱动S25FL064K,外部晶振24MHz。

S25FL064K的写寄存器

S25FL064K的写寄存器

QE位是在S9上的

QE位是在S9上的

W25Q64

W25Q64

添加的函数

添加的函数

工程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经过不懈努力,问题终于解决。我买FLASH芯片的时候,上面的字明显是打磨过的,结果用JlinkSPI读 ...

谢谢分享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