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L452的i2c从机接收不定长数据的例子

楼主(2022-11-12):
I2C slave 接收不定长数据,除了根据i2c总线速度,用定时器分包外,也可以利用硬件上的STOP信号分包,这种不需要根据总线速度设置定时器的internal。附件是测试过的实例代码,相信stm32f4应该也差不多。另外,cubemx 有个坑,用它生成的rcc代码始终有问题,导致,uart的时钟错误,发出去的都是乱码,改成生成hal的rcc代码则无问题。

i2c slave 接不定长

网友(2024-04-10):
这里核心是从新写了EV中断回调函数  但是在生成的函数里面 EV中断回调函数不是已经写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