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2-11-12):
各位,我使用GD32407做USBCDC,USBCDC大量数据上传和大量数据下传我都有测试过一两个小时,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过断连。

但是在和上位机进行通讯的时候,做进行波形数据传输的时侯会出现USB虚拟的串口断开的情况。断开之后再进行连接就会产生像图2的波形,几十秒后又会变成图1那样没开串口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必须重新拔插一下USB或者重启单片机才能再次连上。

2.电脑关闭串口后的USB信号

2.电脑关闭串口后的USB信号

1.电脑打开串口后的USB信号

1.电脑打开串口后的USB信号

网友A:
串口助手方式,上位机是自己做的吗,是的话,先用第3方串口软件测试下,是否有类似问题。可以先排查是否是自己上位机的问题。

上位机没有问题了,剩下就是排查移植设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方式,上位机是自己做的吗,是的话,先用第3方串口软件测试下,是否有类似问题。可以先排查是否是 ...

是的,我本来准备再试试的,点了保存草稿,没想到也会发出来
上位机是我同事写的,现在正在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本来准备再试试的,点了保存草稿,没想到也会发出来
上位机是我同事写的,现在正在排除问题

问题排查后,如果解决了,方便的话,分享下问题原因。

楼主:
上面的问题还在找,我看了一下我CDC的速度,只向PC发送怎么就只有500来KB/S,而且还在往下降,有什么提高速度的方法吗。附上PC检测到的USB端口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还在找,我看了一下我CDC的速度,只向PC发送怎么就只有500来KB/S,而且还在往下降,有什么提高速 ...

USB2.0全速的话,差不多就是500KB/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