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DMA传输总是不进传输完成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2):
用25Mhz的SPI2通过DMA方式把存储在SRAM2上面的数据发到SPI外设一直不成功,传输数据量为20485byte,实测轮询可以,但是DMA就一直卡在等待标志位的while循环里面。下面是SPIDMA发送的代码。
中断完成标志位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使用DMA方式的话是否应该在DMA中断中进行标志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MA方式的话是否应该在DMA中断中进行标志位置位?

我尝试过,效果与在SPI中断进行标志位置位一样。另外根据网上的一些经验,说DMA中断再传输的过程会进入2次,应该是半传输完成会进去一次,全传输完成又会进去一次,所以避免错误就放在了SPI的中断里面。

网友:
H7的SPI DMA有几个注意事项,楼主方便的话,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网友:
看下.MAP文件,确定变量定义在SRAM2地址了,SRAM1不支持DMA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