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WM输出异常,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2022-11-13):
项目上遇到的问题,冒昧打扰一下各位 使用的STM32F103ZET6主控
1.主要功能是屏幕显示温度等其他传感器数据,并将这些传感器数据依次化作和固定频率PWM波信号的占空比的信号输出到外界。
2.设备均有出厂检查测试,程序版本记录,测试正常,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输出传感器接收数据正常(屏幕数据变化)但是PWM波异常(示波器观察全为高电平),非硬件问题,需要重新烧录程序,且运行时间未知,不能够复现。
3.未重新烧写程序时,通过预留测试接口(按键按下输出50% 直接TIM_COMPARE4(Timx,4500)  )发现引脚能够正常工作,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可能在于计算传感器数值对应PWM输出时有较多的浮点运算(运算式子较长)。

最终的诉求其实是:由于现象的不可复现性,希望能在不重新下载程序的情况下,调试程序
第一点:打算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 将出现问题的设备程序导出,下载到其他设备上,观察其他设备是否会无输出(或者说确实属于程序的问题,误操作删除其中计算输出的函数),主要是希望排查问题,有点类似于反编译,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非常有必要在程序异常的情况下,把定时器寄存器相关配置信息全部打印出来。
我认为是你的配置异常了,特别是野指针,未初始化的定时器结构体成员等都是潜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非常有必要在程序异常的情况下,把定时器寄存器相关配置信息全部打印出来。
我认为是你的配置异常了, ...

好的 非常感谢您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拿另外一块硬件烧录一样的程序,然后进入debug,进入之后拔掉正常设备,这个时候IDE会等待连接,插入问题设备就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最终问题没有想像的那么困难
1.运维人员误导,实际属于出厂测试后第一次上电就有问题
2.出厂测试人员程序版本记录错误,烧录其他版本的程序,但没通过上位机配置相关信息,最后出厂仅测试部分功能 未测试整体功能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