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291期:2022.11.07--2022.11.13

楼主(2022-11-16):
视频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d4y1b74x

1、英飞凌推出双核M7+M0芯片XMC7000,8MB Flash,1MB RAM,2.7-5.5宽电压, 10个CANFD,20通道LIN-UART,96通道12bit ADC,102通道16bit定时器,16通道32bit定时器,2个千兆以太网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ller-arm-cortex-m7/

这配置确实非常适合做产品,125°扩展温度。更强的是这个内置8MB Flash指出写入的时候,可以同时执行读取操作,互不影响。

2、FatFS升级至V0.15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更新记录:

3、小型高效的单片机版JavaScript  Kaluma

https://kalumajs.org/

资源需求300KB Flash,64KB RAM,支持现代JavaScript标准,内置了文件系统,图形库,网络协议栈等,并且支持树莓派单片机的PIO编程。

4、分分钟实现数字芯片设计教育项目TinyTapeout

https://tinytapeout.com/

这几年IC设计非常火,看到了这个教育项目,给大家分享下,作者的想法就是让大家轻松实现一款数字芯片设计,从想法到IC实物。

如果零基础的话,作者还专门准备了几期入门视频说明

https://tinytapeout.com/digital_design/

5、Cortex-M内核工程的hex文件含义介绍

https://blog.feabhas.com/2022/10 ... tel-hex-ihex-files/

内容介绍言简意赅,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主要是针对M内核所生成hex文件的介绍

6、QP/C量子状态机升级至V7.1.X

https://github.com/QuantumLeaps/qpc
https://www.state-machine.com/qpc/index.html

喜欢用状态机设计程序的话,可以试试QP,当前已经更新到V7.1.X。

QP/C 实时嵌入式框架是专为实时嵌入式系统量身定制的Active Object 计算模型的轻量级实现,真正的事件驱动型实时操作系统。QP/C也可以与许多传统的RTOS一起使用。

专门的状态机设计软件:
性能比较:

7、SpaceX星链用户终端改造

https://github.com/KULeuven-COSIC/Starlink-FI

作者Lennert Wouters展示了如何通过电压故障注入的自定义modchip在Starlink用户终端上执行任意代码,作者也向Starlink通报了这些漏洞。

虽然开源了详细信息,但作者不出售成品,也没有提供修改后的终端固件和攻击时使用的故障注入细节。

改造是采用了树莓派单片机

8、Arduino下个月推出具有工业物联网功能的micoPLC,支持 Arduino 编程体验和可选的 PLC 标准语言,主控采样的STM32H747

https://www.arduino.cc/pro/hardware-arduino-opta

当前没有看到Arduino是否会开源这个产品,以往Arduino都会开源的,这次我们关注下。

9、C++堆栈记录器call-stack-logger

https://github.com/TomaszAugustyn/call-stack-logger

调用堆栈记录器来记录每个函数调用。每个嵌套都会添加一个标识。最终会生成一个树结构。

10、TI发布的航天级3-7V输入,24A/0.95V输出参考设计

https://www.ti.com/tool/TIDA-070005

这是一个 24-A DC/DC 航天级电源硬件参考设计。

随着FPGA和ASIC技术的进步,内核电压要求越来越低,但电流需求越来越大。最新的太空级FPGA和ASIC需要低电压和高电流来满足其核心功耗。

11、Arm64 Visual Studio完全体正式发布

这个确实是非常给力的消息

https://devblogs.microsoft.com/visualstudio/arm64-visual-studio-is-officially-here/

12、高通发布的2022年声音现状报告

https://assets.qualcomm.com/audio-state-of-sound-22-reg.html

声音现状报告是一项年度研究,根据全球数千名音频消费者的数据总结。

声音现状研究着眼于音频设备购买驱动因素以及对当前和未来设备的兴趣,以更好地了解当今用户在耳塞、耳机、扬声器和其他音频产品中寻找的功能。

13、基于神经网络数字信号处理实现神经振荡波形的分析案例

https://github.com/neurodsp-tools/neurodsp
https://bycycle-tools.github.io/bycycle/

神经网络DSP是DSP的AI实现。

神经振荡是从EEG(脑电图)信号中发现的由神经元群体同步发放所产生的、节律性(周期性)变化的神经活动模式:

下面要实现的功能是在时域中量化神经振荡特征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应用窄带滤波器和其他使用正弦基的方法,而是将记录分割成单独的周期,并直接测量其每个属性,包括 振幅、周期和对称性。

这对于分析神经振荡的波形形状特性最有利。 它还可以为研究传统的振幅和频率效应提供优势。 使用周期属性也可用于突发检测。

14、漂亮的蚀刻PCB设计

https://aa7ee.wordpress.com/2016/02/10/the-muppet-style-construction-of-john-n8rve/

作者:John N8RVE

整体效果非常漂亮,特此给大家分享:

15、H7-TOOL本周进展

H7-TOOL详细介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1)增加新的脱机烧录芯片支持中。
(2)下个固件版本新增PWM的LUA方式,上位机方式和脱机方式控制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ua 接口函数  gpio_pwm_out(pin, freq, duty)
   --pin : 端口号,0、1、3、4
   --freq : 频率,Hz单位,整数
   --duty :占空比,百分比,0 - 100.0%
   --推挽输出,电平由TVCC电压决定(可设置)   --四路共用的一个TIM,因此频率必须相同。占空比可以不同

函数用法:
    gpio_pwm_out(0, 1000, 50.00)    --D0口输出1KHz,占空比50.00%的方波
    gpio_pwm_out(1, 1000, 40.00)    --D1口输出1KHz,占空比40.00%的方波
    gpio_pwm_out(3, 1000, 30.00)    --D3口输出1KHz,占空比30.00%的方波
    gpio_pwm_out(4, 1000, 10.00)    --D4口输出1KHz,占空比10.00%的方波

    gpio_pwm_out(0, 0, 0)       --D0口PWM关闭,输出0电平
    gpio_pwm_out(1, 0, 0)       --D1口PWM关闭,输出0电平
    gpio_pwm_out(3, 0, 100)    --D3口PWM关闭,输出1电平
    gpio_pwm_out(4, 0, 100)    --D4口PWM关闭,输出1电平

    set_tvcc(3.30)  --设置电平为3.3V

脱机界面增加 PWM输出功能

(3)初步完成H7-TOOL的FreeRTOS Trace功能

效果:

下面是之前做RTX5 Trace

uCOS-III Trace

ThreadX Trace

下面开始把已经实现的这四款RTOS实现细节问题处理下,然后确定下最终的设计界面效果先推出一个版本,后面再继续增加其他RTOS支持。

楼主: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更新完毕。

网友:
老大辛苦了, 睡一大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更新完毕。

太辛苦了, 注意休息

网友A:
早,HT-TOOL 的PWM输输出这么多通道,有考虑增加相位调节功能吗,更加实用些。或者有没有实现案例参考,模拟增量编码器信号输出

网友:
好好休息,睡个大懒觉

网友:
2、FatFS升级至V0.15

ChaN老师很勤奋,FatFS从2006年至今每年都有更新

网友:
14、漂亮的蚀刻PCB设计

让我想起了大学自己做板的经历,热转印、盐酸溶液腐蚀、钻孔、焊接,一天出板子。
不过现在嘉立创打样更加方便,一次搞5~10片,也非常便宜

网友:
硬汉幸苦了

网友:
注意休息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熬夜对肝不好

网友B:
micoPLC 这个开源的话,有很大前途呀。简单的小设备上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oPLC 这个开源的话,有很大前途呀。简单的小设备上直接用。

以往他们都开源,这次估计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HT-TOOL 的PWM输输出这么多通道,有考虑增加相位调节功能吗,更加实用些。或者有没有实现案例参考,模 ...

有道理,确实可以增加个相位调节功能。

模拟增量编码器信号输出,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功能,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Matlab生成任意波形数据给H7-TOOL的信号发生器使用(2022-07-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84

网友C:
看了下nxp的10个CAN-FD,是两个CAN外设,几个通道共享。这种通道共享和独立的CAN外设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
感谢硬汉哥!硬汉哥还是要休息好啊……  前几天有个项目要用到状态机,下载看了下QC感觉有点复杂,找了个别人简化版的状态机先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nxp的10个CAN-FD,是两个CAN外设,几个通道共享。这种通道共享和独立的CAN外设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啊 ...

NXP? 这个是英飞凌

跟独立的差不多,因为每个都有独立的寄存器配置,互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NXP? 这个是英飞凌

跟独立的差不多,因为每个都有独立的寄存器配置,互不影响。

封控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的网,打错了……
记得你上次分享的周报里面有一个Kvaser的CAN文档,里面大概描述了CAN的block功能。我能想到的区别是:
1、如果MCU这边节点的发送频次很高,总线负载率很高的话。独立的CAN外设应该不受影响,但是如果想这样的共享类型的,总线的通讯总负载就受限了;
2、还有就是如果一个CAN通道的总线已经有错误或者瘫痪的话,是不是挂载再这个外设核的所有通道也就都瘫痪了。
感觉如果是轻量级CAN通讯时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总线状态不好的话,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控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的网,打错了……
记得你上次分享的周报里面有一个Kvaser的CAN文档,里面大 ...

这个的玩法就跟FMC差不多,一个FMC上同时挂SRAM,TFT,  NAND等,大部分应用都是可以的。

英飞凌这里每个通道有专门的硬件FIFO来及时缓存数据,所以一般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牛800kg,桥承重700kg,牛咋过桥? 华为面试题

网友:
蚀刻板子真好看

网友D:
硬汉哥,那个ChatGPT,这次可以放在周报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那个ChatGPT,这次可以放在周报里面!!!

国内无法登陆。

网友:
已经玩耍几天了,花个一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作为助手,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