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ZG低功耗,低频运行

楼主(2022-11-14):
项目场景:
1、使用的STM32F407ZG芯片,主板供电12V,以下是硬件要求,比较迷惑的是功耗方面,STOP模式电流在0.5ma以下,正常工作模式要小于15ma,
2、官方的功耗手册
难道要降频来满足功耗吗,降频不知道对性能影响大不大,只是做一些串口传感器数据采集,UCOS.,FAFTS,W25Q64数据保存
降频的话,发现配置时钟是个麻烦事,有人了解过吗

网友:
可以先测试仅开串口和SPI测试,看你的需要钱也是仅用到这两个,其它用不到引脚全部模拟输入配置。

测试下看看功耗多少。

楼主:
基本功耗能满足要求了
系统运行在25MHz的频率下
值守电流做到了:12V,0.4ma
工作电流做到了:12V,6ma(打开了6个串口,ADC,SPI,等,其他IO设置模拟输入,没有读取传感器数据的情况下)
中间发现485的匹配点做会耗电2V,120Ω,多个485的话加起来就多了
解决办法:增加485的控制开关,需要读取数据的时候才打开,当然这只适用于主动读取数据的情况下

楼主:
修改时钟频率也很简单,这里说明下怎么修改,我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8M
使用的标准库函数
修改system_stm32f4xx.c的文件
1、修改全局变量频率 ,SystemCoreClock
#if defined (STM32F40_41xxx)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25000000;//168000000;
#endif /* STM32F40_41xxx */

#if defined (STM32F427_437xx) || defined (STM32F429_439xx)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80000000;
#endif /* STM32F427_437x || STM32F429_439xx */

#if defined (STM32F401xx)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84000000;
#endif /* STM32F401xx */

#if defined (STM32F411xE)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00;
#endif /* STM32F401xx */

2、修改倍频参数
#define PLL_M      4  //8
#else /* STM32F411xE */
#if defined (USE_HSE_BYPASS)
#define PLL_M      8
#else /* STM32F411xE */
#define PLL_M      16
#endif /* USE_HSE_BYPASS */
#endif /* STM32F40_41xxx || STM32F427_437xx || STM32F429_439xx || STM32F401xx */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define PLL_Q      7

#if defined (STM32F40_41xxx)
#define PLL_N      50//336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define PLL_P      4//2
#endif /* STM32F40_41xxx */

3、改完之后,注意系统延时函数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