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工业仪表用mcu屏还是RGB屏?

楼主(2022-11-15):
在工业仪器仪表方面,用MCU屏好还是RGB屏好?
电阻触摸还是电容触摸好?

主要考虑成本,可靠性这方面。

网友:
有初步打算绘制的效果没,方便的话,贴几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A:
RGB是趋势。现在很多小屏都没用808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GB是趋势。现在很多小屏都没用8080的。

RGB需要不小的全局内存和硬件刷屏,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不少320*480的屏是SPI的,估计是屏幕做排线的成本比较低吧,都是些不需要啥明显刷屏速度的场合,RGB只能是F4F7、H7、ARM等等的驱动的了,H747都有MIPI接口了,MIPI和LVDS大屏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B需要不小的全局内存和硬件刷屏,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不少320*480的屏是SPI的,估计是屏幕做排线的 ...

esp32-s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GB需要不小的全局内存和硬件刷屏,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不少320*480的屏是SPI的,估计是屏幕做排线的 ...

主要是单片机驱动液晶TFTLCD这块量太小。你看手表,都是专门芯片MIPI接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单片机驱动液晶TFTLCD这块量太小。你看手表,都是专门芯片MIPI接口了。

是的,确实没怎么见过熟悉的TFT彩屏型号在什么产品上用过,手表屏也很多都是MIP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确实没怎么见过熟悉的TFT彩屏型号在什么产品上用过,手表屏也很多都是MIPI了

现在用的8080彩屏,很多是以前手机,MP3,MP4用的。现在趋势RGB,MIPI,串口屏。

网友C:
我觉得手表主要是因为内部空间限制和功耗限制才选择用mipi
mcu屏暂时和没见过高于800*640分辨率的,大于1200*800的rgb屏也不多,再往上基本是lvds、mipi或者hdmi
触屏的话,要是用户需要戴手套操作就没法用电容屏
最好综合整个项目的具体需求来选,具体的主控平台、BOM成本需求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手表主要是因为内部空间限制和功耗限制才选择用mipi
mcu屏暂时和没见过高于800*640分辨率的,大于12 ...

触屏的话,要是用户需要戴手套操作就没法用电容屏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