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 gpio读取速度问题

楼主(2022-11-15):
我想使用stm32h7的GPIO端口外接一个AD9240的高速ADC芯片,它的采样率是10MSPS,14bit我需要将stm32h7的GPIO配置为输入模式,读取IO的高低电平来计算,那stm32 h7的gpio速度够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最高输入速度能到多少?硬汉大佬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输入速度能到多少?硬汉大佬了解吗

使用定时器多通道触发多通道DMA快速交替采样,可以100M以上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多通道触发多通道DMA快速交替采样,可以100M以上采集,

这种方式能用于多个GPIO吗?我这里是14个GPIO同时采样,有没有开发板例子,我不知道定时器+DMA还能用于GPIO读取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能用于多个GPIO吗?我这里是14个GPIO同时采样,有没有开发板例子,我不知道定时器+DMA还能用于GP ...

参考我这个,只是我这里是输出,你改成输入。

STM32H7视频教程第16期:DMA双缓冲实现32路脉冲并行同步控制(2022-05-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60

网友:
没问题,摄像头的数据脚都可以4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