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与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22-11-15):
请问硬汉哥,
最近想做一个这个功能,使用STM32H7向电脑传输数据,就是H7这边算一个便携式测试设备,然后平时使用SD卡管理数据,做了一个可视化的文件管理,基本测试的数据都是保存成txt文件的,
但是想有的时候想向电脑传输这些SD卡里的数据,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有没有可以直接发送txt文件的办法?或者电脑软件之类的。如果用串口一个一个数据发送的话,电脑这边接受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感觉是不是可以USB模拟一个U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

网友A:
串口 ----> ymodem这些,上传文件。
wifi,以太网 ---> tftp,ftp,web
usb -- -> 虚拟U盘,或者自己做个上位机软件做通信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 ymodem这些,上传文件。
wifi,以太网 ---> tftp,ftp,web
usb -- -> 虚拟U盘,或者自己做个 ...

请问大佬儿,如果用虚拟U盘的话,用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读取到虚拟U盘然后复制拷贝到电脑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 ymodem这些,上传文件。
wifi,以太网 ---> tftp,ftp,web
usb -- -> 虚拟U盘,或者自己做个 ...

对了大佬儿,如果使用虚拟U盘的话,是使用外部FLASH来模拟吧?那这样的话,SD卡里的txt文件得先放到外部FLASH吧?是这个流程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大佬儿,如果使用虚拟U盘的话,是使用外部FLASH来模拟吧?那这样的话,SD卡里的txt文件得先放到外部F ...

如果你要是放置到外置Flash,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是放置到外置Flash,是这样的。

stm32能不能直接模拟成一个U盘,而且这个U盘直接就是stm32上连接的sd卡??

就是一会儿,stm32独自工作时,通过SDIO读写SD卡,也是个usb host,能够读写外部U盘;
stm32插上电脑后,就是个msc usb device,而且是直接把sd卡映射成U盘,方便电脑端操作sd卡上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能不能直接模拟成一个U盘,而且这个U盘直接就是stm32上连接的sd卡??

就是一会儿,stm32独自工 ...

可以的,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操作SD里面的文件,我弄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32能不能直接模拟成一个U盘,而且这个U盘直接就是stm32上连接的sd卡??

就是一会儿,stm32独自工 ...

这种的一直都支持,就是SD卡虚拟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一直都支持,就是SD卡虚拟U盘。

哪个例程有这个方面的功能? 想参考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