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关于互斥锁的问题

楼主(2022-11-15):
osMutexAcquire(id,1000).如果超过1000个tick仍然为获取到锁,那么就会直接往下执行,怎么避免这种问题,用osWaitForever做延时么?还是判断获取结果,如果获取失败,放弃本次操作。

网友:
要么就是永久等待,要么就是楼主这种的等待延迟,如果是等待延迟,就是判断返回值。

楼主:
有没有关注这个的前辈?通常这种锁是肯定不会超时的,我只是好奇OS底层的处理机制。

网友:
超时未获取到会返回 osErrorTimeout,在规定时间内获取到会返回 osOK

网友:
如果你设置了超时时间,必须做超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