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USB_CDC虚拟串口

楼主(2022-11-15):
STM32 USB_CDC虚拟串口,已经成功移植了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但是发现每次下载完程序后需要重新插拔usb线电脑才能识别到串口,这个要怎么办,我尝试了网络上的解决办法但是发现没有用
以下是链接1:STM32使用USB虚拟串口 - 知乎 (zhihu.com)  2:STM32 软件复位并模拟USB拔插 - 白菜没我白 - 博客园 (cnblogs.com)

网友A:
最重要的一点,反复重新上电,电脑端是否可以正常识别。

如果正常的话,这个“每次下载完程序后需要重新插拔usb线电脑才能识别到串口” 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一点,反复重新上电,电脑端是否可以正常识别。

如果正常的话,这个“每次下载完程序后需要重新 ...

这个没问题,就是每一次下载完后要重新拔插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就是每一次下载完后要重新拔插有点麻烦

这个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初始化USB前强制置地USB的dp引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