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netTCP_EventAborted 处理

楼主(2022-11-16):
网络通讯时,由于server/client端退出,导致另一端的 tcp_callback 进入 netTCP_EventAborted,

现在没有处理,导致死机,而且用H7调试也定位不到卡死的具体位置。
这个问题存在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请问怎么处理,才能避免死机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类似我这个帖子的玩法

使用RL-TCPnet V7.X的函数netTCP_Connect反复重连服务器端,可以在前面调用下netTCP_Abort,保证每次都可以正常重连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43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我这个帖子的玩法

使用RL-TCPnet V7.X的函数netTCP_Connect反复重连服务器端,可以在前面调用 ...

谢谢回复,不是一回事哈。
您是正常发起退出,
我的情况是不正常退出,比如一端突然拔掉网线,导致另一端进入 netTCP_EventAborted 后死机
我想知道的是,在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 里,怎么操作,才能使系统不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一回事哈。
您是正常发起退出,
我的情况是不正常退出,比如一端突然拔掉网线,导致另一 ...

把网线会检测到的,拔掉后,我会此贴的方法处理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386&fromuid=58

楼主:
如果server 和 client 是通过路由连接,server拔掉网线,client就会进入 netTCP_EventAborted,导致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server 和 client 是通过路由连接,server拔掉网线,client就会进入 netTCP_EventAborted,导致死机。

拔网线推荐采用我分享的那个一劳永逸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网线推荐采用我分享的那个一劳永逸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关于网线插拔,我之前就是基于您的例程修改的,就是按照您的方式哈。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端拔掉网线,另一端死机(进入netTCP_EventAborted后,不知道运行到哪儿了,其他任务也没有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网线插拔,我之前就是基于您的例程修改的,就是按照您的方式哈。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端拔掉网线, ...

还是没有实现精髓啊。

我检测插拔式是个与网络无关的独立任务,检测到后,直接就所有相关的任务全部删掉,网络协议栈复位重新初始化了,无需纠结进入netTCP_EventAborted后跑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实现精髓啊。

我检测插拔式是个与网络无关的独立任务,检测到后,直接就所有相关的任务全部删 ...

嗯,我再结合您提供的信息考虑一下怎么处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