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H743的新版cubeMX里面多了的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2-11-16):
如图,这个是最近更新了cubeMX之后新出现的选项,而且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弹出提示框说“highly recommend”,百度了那几个单词也没有看出来是干嘛用的,有懂的大佬解答吗?

网友A:
这个很早就有了。

通过0x87配置4GB空间8等份,bit为0的采用对应的MPU配置,bit为1的关闭对应的MPU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早就有了。

通过0x87配置4GB空间8等份,bit为0的采用对应的MPU配置,bit为1的关闭对应的MPU配置。

硬汉哥可以详细讲讲这个有什么作用吗?昨天我是enable了这个以后,RTX内存管理初始会进入hardfault,disable就好了。
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可以详细讲讲这个有什么作用吗?昨天我是enable了这个以后,RTX内存管理初始会进入hardfault,disa ...

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用处,所以我们基本没用过。

如果大家要用的话,调用这个后,使用到的RAM空间一定要手动配置下MPU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用处,所以我们基本没用过。

如果大家要用的话,调用这个后,使用到的RAM空间一定要 ...

明白,谢谢硬汉哥回答

网友B:
这个功能官方有说明,我有点映像,大概是 "默认禁止 CPU 预测访问外部地址 (0x60000000-0xE0000000)" 以提高安全性,主要原因是 Cortex-M7 具有分支预测乱序执行功能,可能有安全性隐患,具体可参考 X86-64 CPU 上沸沸扬扬的 "熔断/幽灵漏洞"
感觉现代 CPU 只要具有 ”预测执行“ 功能的,或多或少都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官方有说明,我有点映像,大概是 "默认禁止 CPU 预测访问外部地址 (0x60000000-0xE0000000)" 以提 ...

有这个原因,主要是FMC的静态配置需要设置

STM32H7的M7内核关闭指令预测访问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95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官方有说明,我有点映像,大概是 "默认禁止 CPU 预测访问外部地址 (0x60000000-0xE0000000)" 以提 ...

感谢回答,请问还记得是在哪里说明的吗?我想去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还记得是在哪里说明的吗?我想去了解了解

我楼上贴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