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和STM32F103的中断设置

楼主(2022-11-16):
在F103上跑FreeRTOS,设置中断最多级别是15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15),可屏蔽的是5(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对GPIO上设置一个KEY1的EXTI,中断优先级设置为 7。但运行portDISABLE_INTERRUPTS()无法屏蔽掉这个KEY1中断。是我在F103上的NVIC要做什么吗?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也没效果。 请了解的大拿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 是上电要优先配置的。

然后就是,你的写法是不是有问题,以STM32为例,它的NVIC仅使用了高4it,所以这两个宏的配置应该这么写

楼主:
谢谢eric2013答复!代码里面不是这么写的,我是示意一下。我的问题是: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上电后就设置了,F103就是16个中断优先级了,0-15。FreeRTOS按照我的 5\15的设置,中断优先级为7的应该就能屏蔽,但是我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ric2013答复!代码里面不是这么写的,我是示意一下。我的问题是: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 ...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网盘,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