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写个常量0xffff0000 是个负数还是个正数?

楼主(2022-11-17):
比如 uint32_t  i=123456789; (无符号)
判断i>0xffffffff  结果 是真还是假?
另外,如果定义 int32_t i=123456789;  (有符号)
判断i>0xffffffff  结果 是真还是假?

网友A:
根据MISRA-C:2004的C规范要求,无符号常量,用户必须在后缀加字符u,指明无符号数。

然后如果比较的两个数据是无符号和有符号混合,要注意此贴问题

C测试1u > -1,  是TRUE还是FALS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MISRA-C:2004的C规范要求,无符号常量,用户必须在后缀加字符u,指明无符号数。

然后如果比较的两个 ...

印象中,哪里有说道,所有十六进制表达,8进制表达,2进制表达方式都是无符号数。
但是,又找不到出处了。

网友:
看你选择的标准,一般都是按照带符号数来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