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关于使用STM32定时器1ms中断,运行1分钟误差11ms的问题

楼主(2022-11-17):
是一个V5群的群友提的问题,使用F407测试的。

通过外置的精确时间设备发间隔1分钟的脉冲,然后STM23统计这两个脉冲之间,定时器计数,单位ms。

已经测试了外部25M时钟晶振还是比较准的,程序上使用硬件定时器和滴答定时器都做了测试,结果是一样的,都是误差11ms。

------------------------------------------------------

从误差来看,差不多就是11/60 000 = 0.018%,这么来看误差并不大。找到了之前ST做的G0发布是的一个说明,介绍说那个内部HSI时钟1%精度,已经认为是非常好的表现了,可以直接用于产品。

而这个是0.018%,这个已经比较低了,符合要求。

网友A:
这样算的话  一年 差不多查1.5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算的话  一年 差不多查1.5h

如果群友的这个误差计算没问题,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常见的频率稳定度±50ppm或25ppm,对应0.005%/0.0025%,对于短时计时误差很小。

网友B:
这误差还算小啊?我们一般要求24小时的累积误差不大于1s,折算到1分钟就是最多偏差0.7ms,差了一个数量级还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误差还算小啊?我们一般要求24小时的累积误差不大于1s,折算到1分钟就是最多偏差0.7ms,差了一个数量级还 ...

有啥简便的方法?校准吗?

网友:
这个精度有点低了

网友:
可以加个GPS用pps信号校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误差还算小啊?我们一般要求24小时的累积误差不大于1s,折算到1分钟就是最多偏差0.7ms,差了一个数量级还 ...

这得整个高精度温补晶振了,否则误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误差还算小啊?我们一般要求24小时的累积误差不大于1s,折算到1分钟就是最多偏差0.7ms,差了一个数量级还 ...

别拿通用套用特定需求,是你们的要求不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啥简便的方法?校准吗?

装置上电运行的时候用GPS或SNTP对时,掉电的时候用8025守时,误差在0.5s/day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置上电运行的时候用GPS或SNTP对时,掉电的时候用8025守时,误差在0.5s/day以内

这个不方便用在楼主位客户的产品中。需要借助外部设备来守时。

网友(2022-12-27):
hirc误都是在这个范围, 要是有要求的, 要ppm级别的就不能用hirc, 只能用晶振